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18-06-03):
今天一台新设备使用fx3s 30mt,编程时不能使用c16  c20等记数器,提示超出软元件范围。没办法只能使用c1凑合用,请问它的断电保持记数器是多少或者应该怎么设置?以前没用过3s的。
自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自学

网友A:
3S應該可以用到C31

网友B:
c0~c15为一般用增计数(16位)      c16~c31为EEPROM保持用增计数(16位)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为什么我用c16写不进去,提示超出软元件范围?
引用 网友B:
c0~c15为一般用增计数(16位)      c16~c31为EEPROM保持用增计数(16位)
自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c16不能编译,提示超出软元件范围。难道是个高仿?
引用 网友B:
c0~c15为一般用增计数(16位)      c16~c31为EEPROM保持用增计数(16位)
自学

网友C:
最基本的东西,最好自己先看看手册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手册上说c16开始就是啊,关键是只能使用到C10,请详细解释,谢谢
引用 网友C:
最基本的东西,最好自己先看看手册
自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谢谢大家,已解决
引用楼主5921338于2018-06-03 18:41发表的 三菱fx3s断电保持记数器地址是多少 :
今天一台新设备使用fx3s 30mt,编程时不能使用c16  c20等记数器,提示超出软元件范围。没办法只能使用c1凑合用,请问它的断电保持记数器是多少或者应该怎么设置?以前没用过3s的。
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