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18-06-03):
我有一台台达5.5千瓦变频器,工作状况带动的设备类似凸轮一样,开机甩起来惯性比较大,运行过程总出现ou过压报警,请嘎鲁大神支支招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A:
加长加减速时间,加装制动电阻
各大品牌机器人维修,18662579617

网友B:
你只说了问题的一部分,问你5.5的变频器带多大功率的电机?变频器是台达什么型号的?如果变频器与电机接线都没问题,的考虑你变频器选型配置存在问题。

网友C:
变频器功率和电机功率要匹配,还有转速设置,加减速设置等

网友D:
变频器5.5KW,电机是多少KW,转速是几极,凸轮负重多大,先断开变频器,用星三角启动试试

网友E:
加长加减速时间,加装制动电阻,说明书上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F:
运行中报警电一般是电机的功率不合适,详细讲一下

楼主(2018-07-17):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延长加减速时间加装电阻就可以了。二楼的方法对的谢谢

楼主:
5.5千瓦变频器1.1千瓦电机,惯性较大,最低点到最高点是靠电机带上来,最高点下去靠惯性带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