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3):
要求是用y0继电器控制电机启动停止驱动六工位分割器,分割器后面有个接近传感器,大概流程是我按x1开始运行首先检测分割器有没有在原点当分割器在时启动一工位检测到有产品x2机械手y1动作t0k5后机械手完成然后分割器运行一工位 当运行到第二工位x3检测到有产品时移动到第六工位取出气缸动作y2 t1 k5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根据现场情况自己编写。

网友B:
读你这内容,差点断气了,供气不足,没精力考虑你这问题

楼主:
哈哈!别的都好说主要是工位检测到产品后面工位的移位没搞懂!看了几次位移写出来都不对,老师指教下呀

网友C:
检测到X3 ON再绝对位移到第6工位不就行了吗

网友D:
看不太清楚啥意思

网友E:
这个应该挺好写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