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18-06-04):
各位前辈:
我的笔记本与三菱FX1N、2N、其他品牌PLC通讯没问题。但与三菱Q系列PLC通讯后一会就蓝屏了,这是为什么啊?能给解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A:
没有遇到过,问一下是以太网还是串口通信?路过

网友B:
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C:
重新装软件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