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扬

楼主(2018-06-04):
QD75MH4模块报错,“1201”我更换了电池还是断电报1201(代码是绝决位置原用备份数据是不正确的)那位大神指点下
张扬

楼主:
QD75MH4模块报警画面

网友A:
原点数值错误,回一遍原点就行了。

网友B:
重新回原点就行
张扬

楼主:
重新回原点不行,断电还是报警1201,还出现自动往下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新回原点不行,断电还是报警1201,还出现自动往下掉

伺服驱动器装绝对值编码器电池了吗?

网友D:
路过,顺便弱弱的问一句: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张扬

楼主:
还没有,只是不能断电,伺服驱动器装有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只是不能断电,伺服驱动器装有电池。

那你原点没设置成功啊,参数设置增量型还是绝对值这个要确认啊

网友E(2018-09-30):
重新找原点试试

网友F:
模块一直在报警,此时又没原点信息,你故障一复位又会报警,这里有个小技巧,处理一下才能重新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