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运动控制卡 可以直接控制伺服吗

楼主(2018-06-04):
运动控制卡里面是不是有 DSP和FPGA 运动控制卡是不是可以直接控制3个轴伺服 而不需要伺服驱动器

网友A:
你说了!!!!!原来人开车、车拉货,现在换了一个人就自己推车拉货了。他受得了吗?当然人推一辆三轮车拉一点到可以。

网友B:
运动控制卡必须给他配套工控机才能使用
运动控制器是独立的控制器 除了控制轴还带有一定数量的IO口
伺服电机不能裸奔 必须加伺服驱动器
下载积分:+1(dushengkun)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运动控制卡可以装在台式电脑或者专用工控机上,用以去控制所有的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再驱动伺服电机!

网友D:
没伺服器? 哈哈哈 这个想法很不错

网友E:
动力部分分开,控制部分用运动控制卡,可行啊,大多数机器人不就是用运动控制卡吗?

网友F:
没有驱动器怎么控制电机啊。控制卡只是负责发出脉冲给驱动器,驱动器在根据脉冲的多少来控制电机的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