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DA电压输出有数据去不能驱动水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6-04):
有大佬知道什么原因嘛=。= CC-Link网络中,主站Q00U,从站FX3U连接FX2N-2DA模块,数据传输有效,可是FL-2201隔膜泵不能运转。。

网友A:
按你说的情况,通讯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检查3U到DA模块,DA模块到泵,分步查找原因,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程序没问题 需要考虑硬件问题了 也许是哪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