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松下pro7 新人求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8-06-04):
如题:
每次变更程序后上传,里面所有的数据寄存器被清零了。
后面试了在线编辑----下载变更。这样数据不会丢,
但是如果我不是在线修改,数据老是清零重输入总不是办法,
各位大神有没啥好的方法?或者是哪个地方没有勾选?
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的问题不够仔细,你说的是松下伺服驱动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不够仔细,你说的是松下伺服驱动器吗?
Pro7是松下plc编程软件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楼主:
已经搞定了,在选项里面有个默认项该一下就行了,困扰了好久了,昨天灵光一现,,想到这个地方了。
谢谢两位的回答

网友C:
全局变量 选保持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