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欧姆龙MTR如何用 ?需要什么规格矩阵板

楼主(2018-06-04):
请教各位用用过欧姆龙CP1H的矩阵指令MTR吗?需要什么规格的矩阵板呢?我拿三菱的矩阵板来用没有反应,监控w0~w3区没有输入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种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种应用
自编的还可以用,用MTR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