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FX-ENET-L与pc系统数据交换

楼主(2018-06-04):
请问FX3U-ENET-L可以和上位机实现如下功能(上位机发送数据,PLC直接读取这个数据。)如果可以,那应该是那种通讯方式

网友A:
当然可以,模块的主要功能就是这个,提供一个文档,也许有帮助;
下载积分:+1(june51270413)

网友B:
看你上位机想在什么环境下发数据,如果是windows的话,一般组态软件(组态王,labview,或者三菱自己的那个)就可以,一般协议是传统OPC
如果对上位机操作界面没要求的,你可以搞个可以在线的触摸屏,然后上位机直接在线程序,也能操作
如果你的上位机是Linux那些,那就用不了OP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