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4):
各位大神,碰到难题了:20个同类的按键,手动按下一个按键是刷数据5分钟,刷数据的过程再按此按钮会出错,同时按下两个按键也会导致出错。
请教各位大神:怎么用最简单的方法,实现按下一个按键,其他按键不能再按下,本按键也失效(但是功能要保持)。
5分钟后,所有按键功能恢复(本按键可按再弹起,其他按键可按下);
再按其他按键,也需要达到上述要求
请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随意按下一个按键,其他任何按键都失效并且再按会报警,5分钟后全部复位又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

楼主:
是的,随便按下一个按键,其他19个按键失效;按下的按键功能要保持、但是不能再按。直到5分钟后,20个按键的才能再次被启动。请大神指点

网友B:
使用上升沿指令 然后带自锁  自锁后 无论怎么按都没效果 然后对其余的19个按钮串联一个常闭触点 这样就行了

网友C:
用和不用上升沿有什么区别?
人生是盘棋

网友D:
报警就自己写吧    报警状态以二进制存储到某个寄存器   读出每一位的值全部相加  总和大于等于2就报警   单个重复按下一样的  用计数就可以实现  在单位时间内计数大于等于2就报

警

上面的图是你要求的功能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20个点并联,输出置位后激活定时器,定时器的触点串入20并联电路,和每个按钮控制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随便按下一个按键,其他19个按键失效;按下的按键功能要保持、但是不能再按。直到5分钟后,20个按键的才能再次被启动。请大神指点
刚刚写出来了,但是忘了保存不小心删除了,气坏我了,虽然不难,但是20个按钮够写了,如果你还没解决我再找个时间给你写一下

网友F:
5楼已经给出很详细的程序了

网友G: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