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4):
松下plc位置控制数据表使用,速度赋值没用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网友A:
那是你没写对吧,我一直都用····
好好赚钱

网友A:
把程式截图发上来让大伙瞄一眼
好好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没写对吧,我一直都用····

第一次用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楼主:
速度赋值,这样对吗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网友B:
貌似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不是

速度可以改变,单位不知道怎么对应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网友C:
速度赋给了NO.2和NO.3数据表,在使用POSST指令时,是使用的NO.2和NO.3数据表的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赋给了NO.2和NO.3数据表,在使用POSST指令时,是使用的NO.2和NO.3数据表的数据吗?

是的,赋值现在可以的。就是DT32558值超过32767就变负数是什么情况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网友A:
删掉一个,然后把K14改成K4就行啦
好好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掉一个,然后把K14改成K4就行啦

我是要用几好几行数据表的,赋值差不多清楚了。速度参数寄存器为什么大于32767会显示为负数,寄存器16位,能改变的吗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