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CPU224控制台达伺服电机正反转(往返距离可调),速度可调实例

楼主(2018-06-04):
本人是西门子PLC初学者,现碰到一个案例需要用西门子S7-200CPU224控制台达伺服电机正反转,行程距离是可调的,另外速度也可调,求大神帮忙支招,如有实例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考虑通讯 通讯的话 相对简单一些

网友B:
没用过这个牌子的,不过应该大同小异,推荐您到官网下载手册资料,里面会有详细案例

网友C:
有哪位大神做过,给个例程,谢谢

网友D:
可调首先你要确定用什么调 文本显示器吗 PC组态吗 输入距离在程序中用细分和导程换算成脉冲数 输入转速在程序中换算成频率 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找点资料看下200的包络表设置
以上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