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关于报警的问题

楼主(2018-06-05):
现在客户要求断电,重上电后还显示报警时间和报警内容,这个怎么做啊。求助大神
硬件:gs2110 wtbd和fx3u
软件:gxworks gt designer

网友A:
将你的报警信号或信息保持或置位,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B:
对的 报警置位的辅助继电器用断电保持的 报警代码也存储在断电保持区域 采用手动清除报警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用历史报警功能,一直存储在触摸屏里面

网友D:
可以把三楼和四楼的结合在一起用,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