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5):
如题!求大神指点,要求 性价比高

楼主:
都没有大侠进来指点一下么

网友A:
很早前做的欧姆龙项目,用的cj1m的plc,走的modbus rtu协议,带了9个台达A2伺服,不知道现在欧姆龙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编程更方便的系列出来,
目前用的都是西门子和三菱的,对西门子情有独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早前做的欧姆龙项目,用的cj1m的plc,走的modbus rtu协议,带了9个台达A2伺服,不知道现在欧姆龙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编程更方便的系列出来,
目前用的都是西门子和三菱的,对西门子情有独钟

用通讯还要这么多io模块吗  造价在多少啊

网友A:
没完全走通讯,只是修改速度,位置,扭矩等参数时用的通讯,其余都是接线的,价格不清楚,你可以联系欧姆龙代理商询价,欧姆龙我玩的不行,欧姆龙客服服务态度非常好,你可以不停的骚扰,部分妹子客服支持技术很硬!

网友B:
CP1H × 3 = 12轴 ≈ ¥4500.00
PCLink联网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1H × 3 = 12轴 ≈ ¥4500.00
PCLink联网通讯

你这CP1H这么便宜吗?带模拟量模块的要2400呢
同时三个主机做主从站的话  稳定性和响应速度上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C:
买个国产的运动控制卡吧

网友D:
您好,楼主。能留个练习方式吗?我是欧姆龙的

网友E:
可以试下三菱Q系列+QD77MS16定位模块,性价比高,更改空间大
bnnyygy

网友F:
欧姆龙NCF模块了解下,好像CP1H就可以挂一个,走的总线。陪安川驱动好像也不贵

网友G:
NCF71   加安川或者其他支持mechatorlink2通讯的伺服

网友H:
NX1P直接弄EtherCAT通讯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