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5):
如题,选型性价比越高越好
玩转PLC

网友A:
用信捷1本体10轴小型PLC。

楼主:
能达到要求吗  多少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信捷1本体10轴小型PLC。

能达到要求吗  价格多少

网友B:
FX5U 位置4軸脈波發送六軸轉矩JE-C

网友C:
我劝你不要用信捷那个10轴的,用过之后你就知道了。

网友D:
别被坑   转矩模式不能走以太网  常规3U  3轴位置      6轴转矩用模拟量模块

网友E:
转矩模式?不是扭矩模式吗  扭矩模式走的是模拟量 一般都是0~10V的 模拟量 还要如果3轴没有联动配合  常规的3U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然后在挂一个4DA   一个2DA模块就可以了
我这边一般用的是台达的  台达的用EH3 然后同样的挂2个模拟量模块就可以了
2套成本都在300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矩模式?不是扭矩模式吗  扭矩模式走的是模拟量 一般都是0~10V的 模拟量 还要如果3轴没有联动配合  常规的3U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然后在挂一个4DA   一个2DA模块就可以了
我这边一般用的是台达的  台达的用EH3 然后同样的挂2个模拟量模块就可以了
2套成本都在3000左右吧

扭矩的6轴再要位置反馈的话  还得加高速计数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被坑   转矩模式不能走以太网  常规3U  3轴位置      6轴转矩用模拟量模块

也就是说  模拟量控制的不能用通讯控制?

网友F:
施耐德 CANOPEN
旭迈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