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QD77控制伺服电机MR-J4-B,它的抱闸怎么控制

楼主(2018-06-05):
抱闸线用的是驱动器 IO抱闸输出,什么时候这个抱闸有输出
怎么让它急停 不输出把电机抱死。

网友A:
抱闸是单独一个回路!

网友B:
抱闸是驱动器自己控制的

网友C:
刹车 似乎是伺服器自己控制的

网友D:
J …4-B是总线控制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伺服默认的输出端子没有刹车功能,需要将一个输出端子的功能能改为MBR,然后在参数中设置刹车使用,刹车前后延时,一般默认即可。
下载积分:+5(2310036294) 真诚感谢!

网友F:
描述:运动模块配置
描述:伺服接线
接线正确,自动制动。继电器触点接电机,线圈接放大器。
下载积分:+5(2310036294)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