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5):
现在我在马达后面装了个编码器,用的是三菱PLC,步进电机用的是两相的,马达的速度经常变化,需要步进电机和马达的速度同步,不能有延时。要求高。求哪位师傅帮下忙,这个程序怎么写。

网友A:
港真 这样的话 用伺服好一些  用插补soeasy
这个速度不快的,我看看。谢谢

网友B:
这么严苛的要求,没人能跟你聊下去。毫秒级的还可以考虑,这几个字眼太刺眼了。
我的速度不快,就是要时刻同步,我一开始用SPD监控后再用PLSY脉冲输出,有一点延时。谢谢

网友C:
好麻烦啊
我见过有人用编码器同步的,就是程序我不会写。谢谢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如果是一直运转中可以用编码器连接PLC,spd采集,然后用PLSV,
如果频繁启停的,就不行了,有延时,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不过没有你 要求那么高,也是频繁启停的,用的是带加减速的plsr,同步还可以,变量参数都有了,只是采集编码器脉冲现在有点问题,造成输出不同步,还没解决
是的,我就是用SPD,这样要求达不到,总是启动时用有个很小到延时。我现在是装个显示屏一点一点的调,没监控马达到速度。效果很不好。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E:
编码器讯号直接拉到步进驱动器
我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上没有电子齿轮,谢谢
小侯

网友F:
我沒做過類似的案件
不過若是將譯碼器選用差動式
回授直接進入步進馬達控制器
這樣是否可行

若是兩個都是普通馬達家變頻器
倒是可以考慮變頻器再輸出

网友G:
伺服位置模式控制时,是利用PID的方式来计算速度的,如果不设置增益前馈,那么伺服滞后(运行周期的大部分时间)也是相当可观的;因此就算是用伺服做同步跟随也是稍有滞后的,再加上同步控制器计算和启动的延迟,系统总的延迟必然是存在的;要看你的需求到底是多高了,我用的QD77MS模块同步,编码器从0速启动时,伺服明显能感觉到有点延迟,因为能满足要求,我就没再更细致的调整了,也不知道能做到什么程度。

网友H:
用機構連動。
方便又簡單。

网友I:
把马达也换成步进

网友J:
只要用程序來做,就和PLC的CPU運算相關,打開GX WORKS就可以監看到運算的時間。就算是用編碼器直接當作來源驅動步進馬達。中間也必須要做訊號轉換電路。電子元件也有ON-OFF的延遲。所以我認為這世上沒有所謂的同步,不能延時。一定都會有時間差,你應該要問你的客戶,時間差的容許值是多少。
几个毫秒是可以到,用SPD监控延时有点大

网友K:
这个比较难,普通马达转速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