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左右位循环吐槽

楼主(2018-06-05):
带CY还是不带CY循环,为什么要循环15位,有效位只有103.00到103.07啊

网友A:
103.00到103.07 只是本身带IO的主机外部输出点的编号 其余的103.08到103.15仍然可以在内部当继电器使用 扩展IO一个通道就是16个位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