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7监控进给当前值时,当单位不同,监控的值要除以系统的倍率吗

楼主(2018-06-05):
就是假如以度为单位,
在触摸屏上做一个监控当前值 MD20
如手册上说的 我需要把MD20中的值除以 10的5次方
在触摸屏上才是 以度为单位的显示吗

网友A:
是呀。比如PLC里数据是500000,其实是5度。这个只不过是小数点或者说是精度问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