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5):
1uvufuc

网友A:
一个EXE分享那么多次 楼主想干嘛?
三菱的这种编写模式已经过时了
还不如直接把源码发出来 来的实际
VB 你这才完成简单的读写 如果还有其它任务
你这会卡死滴

网友B:
你这会卡死滴

网友C:
这样楼主会生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EXE分享那么多次 楼主想干嘛?
三菱的这种编写模式已经过时了
还不如直接把源码发出来 来的实际
VB 你这才完成简单的读写 如果还有其它任务
你这会卡死滴

很奇怪,我的贴子发出来之后过不了两天就不见了,难道有人会删我的贴子?

你既然觉得这种编写模式已经过时了,那你还要源码有什么用?说实话,这个一点都不卡。

网友D:
请楼主认真看待一楼的建议

程序看似豪华,但缺乏弹性。
基本功能至少还要有 无符号/正负号整数、32 位元整数、浮点数、K4MXY、K8MXY...

有没有思考过如何提升整体通讯效率?
读写 5 个不连续的位址就一定要通讯 5 次?
连接的 PLC 多的时候要怎么处理?
只连一台 PLC,程序跑到卡就太失败了。

使用 VB6 编程...

这是曾在玩的,主站读取资料,其他跟主站要资料。
大量不同位址 + FX3U/FX3G + FX5U + S7-1200 等多台 PLC。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楼主认真看待一楼的建议

程序看似豪华,但缺乏弹性。
基本功能至少还要有 无符号/正负号整数、32 位元整数、浮点数、K4MXY、K8MXY...

层主似乎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能发出来共享?感受下

网友D:
噢! 这裡没有做过展示程序,只能简述程序的设计流程。

与 PLC 通讯的核心部分应该是大同小异,主要就是附加功能来应付各种情况。像是提到符号、整数的位元数(16/32/K4/K8)、浮点数等等,这些在 PC 端程序增加个转换即可。C 使用指针、.NET 使用 BitConverter,要注意的部分是 S7-1200 为 big-endian。

而送给 PLC 的封包则是数量越少越好,所以尽量将每个封包都使用到极限。3U/3G 的极限很小,所以能玩得不多。5U 的弹性就远比 3U/3G 来得强悍,可以将不同类型的位址塞进一个封包裡。1200 则是很单纯,一个封包最多 20 组要求。

至于处理多台 PLC,看要选择多线程还是异步。会建议后者,但写起来比较困难。而通讯和程序主体应分开两个线程执行,避免意外锁死。
测试时,同时连线 6 台 PLC,通讯部分几乎都是 0% CPU 使用率,而每台 PLC 一秒约 50 次的通讯次数。

EDIT: 若有更好的方式,欢迎赐教~

网友E:
学习了,现在建议C#加MX配套

网友F:
高手真多

网友G:
楼主:我现在也在玩这个 卡在PLC对上位软件发送过来的数据帧没有反应,难道PLC配置成从机后对上位机发过来的数据帧响应程序要自己写的?不是自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噢! 这裡没有做过展示程序,只能简述程序的设计流程。

与 PLC 通讯的核心部分应该是大同小异,主要就是附加功能来应付各种情况。像是提到符号、整数的位元数(16/32/K4/K8)、浮点数等等,这些在 PC 端程序增加个转换即可。C 使用指针、.NET 使用 BitConverter,要注意的部分是 S7-1200 为 big-endian。

而送给 PLC 的封包则是数量越少越好,所以尽量将每个封包都使用到极限。3U/3G 的极限很小,所以能玩得不多。5U 的弹性就远比 3U/3G 来得强悍,可以将不同类型的位址塞进一个封包裡。1200 则是很单纯,一个封包最多 20 组要求。

送给PLC的封包?难道PLC不是自动对每一帧数据包做自动响应吗  还是说要自己在PLC里面写解析和响应程序

网友H(2018-12-11):
使用OPC吧,把通讯层与业务层剥离开来,专注于业务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