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设备有几个开关电源,能不能公用0V??

楼主(2018-06-06):
一台设备,有3个开关电源,分别输出DC48V、DC24V、DC5V。
在接线的时候,可不可以把它们的负极(0V)接在一起,共用一条线路0V ????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或者危害???
下载积分:+1(旭日东升) 如果原设备是这样,建议 ..
我是菜鸟。

网友A:
可以 共地使用 让很多信号可以共享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B:
信号容易受干扰

网友C:
应该可以,但前提容量不能超

网友D:
只要能保证连接良好,完全可以的。

网友E:
可以的,我就是这样用

网友F:
最好分开,因为有48V,24V ,5V,如果检修,调试搞混哪就麻烦了

网友G:
如果是相同电压的多个开关电源,可以共用0V,即把几个开关电源的0V短接在一起,尤其是在一些中大型设备中,由于设计原因,可能会把PLC输入、输出和外部控制电源分开,而在进行控制柜和机台进行对接时,有时会把几路开关电源的公共端搞混,导致各回路之间的电压出现混乱,从而会使PLC或一些受控单元损坏,如果使几个开关电源共零,就会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但是对于不同电压的开关电源来说,可以不用共零,因为不同电压的开关电源,其用途本身就不同,而且受电单元也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只要保证各开关电源正负极的线号标记明确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5(si.yan) 分清楚后面好修,
下载积分:+5(qinchenglim)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H:
比较容易发生干扰的问题

网友I:
那可不可以用AC220V的负极OV也公用呢?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J:
提醒!!!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高端场合应用最好不要---伺服控制器比较多的也不要,反正要求比较高的最好别这样!高端场合应用最好不要---伺服控制器比较多的也不要,反正要求比较高的最好别这样!高端场合应用最好不要---伺服控制器比较多的也不要,反正要求比较高的最好别这样!
下载积分:+1(风吹屁凉) 热心助人!

网友K:
按理说不能,因为开关电源并不是直接变压器降压然后经整流来的,而是通过电子元件高频变压后经复杂稳压来的直流电压。其输出和输入端子大部分情况下并没有隔离。0V端并接后串扰信号是肯定的,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如果其不小心搭接到金属地,很可能会和交流部分形成回路,那样真个直流系统很可能瘫痪还找不出原因,再说不同的系统间信号传输基本靠互感或光电器件隔离相互系统,你又何必非要整合成一个系统?

网友L:
不同电压的最好不要共0,相同电压的可以接一起但是不建议,我遇到过多个开关电源0V接一起其中一个开关电源坏了整个设备乱套,信号极不稳定,找了很久才找到原因。
自学

网友M:
7楼大赞
工控人加油

网友N:
我问过供应商,可以。前提是型号一样的

网友O:
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要不直接买一个大的电源,既然都分开了就多买几个分线盒分开接吧,如果又公用0V,出问题的时候你得排查多少地方

网友P:
建议不要这样共用,不差那几条线,分开会更安全,也要为维护难度考虑一下。不过我现在有个设备电源的正极,控制电源的负极,还有地线全接到机器上的。也是没想明天设计者怎样想的。

网友Q(2018-10-15):
引用 网友L:
不同电压的最好不要共0,相同电压的可以接一起但是不建议,我遇到过多个开关电源0V接一起其中一个开关电源坏了整个设备乱套,信号极不稳定,找了很久才找到原因。

老哥,请问你下我给每个开端电源0V加个而二极管是不是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si.yan) 加个O欧电阻也行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I:
    那可不可以用AC220V的负极OV也公用呢?

    这是钱太多了吗?

网友S:
    可以共用,但最好不要,因为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T:
    鄙人见解:理论上应该可以,实际上容易互相干扰,混搅

网友I:
    火花带闪电吗
引用 网友R:

    这是钱太多了吗?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U(2019-02-26):
    必须共地

网友V:
    如果没有信号共用,就不要将OV共起来。如果有模拟量输入或输出很容易出e问题的,谢谢

网友W:
我都是要求必须共0V的,看好了是必须、必须、必须,不然设备之间有共模电压

网友X:
不建议共0V

网友Y:
可以的,我自己就这么用过,当时是12v跟24v的0v共接,没有问题

网友Z:
按照标准要共0V且可靠接地

网友AA:
最好不要共0V,比较麻烦,以后那个电源出问题了你就知道了
一台设备有几个开关电源,能不能公用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