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选型!!!!

楼主(2018-06-06):
现有一设备 copy 叠板机的原理,上下移动,设备工作到最后可能要承受400斤左右的重量,不知道选什么电机为好???
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还需要带定位准点。

网友A:
无特殊要求,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就可以吧

楼主:
还要带定位的

网友B:
你是指要用电机竖直拖动400斤的负载进行定位操作???
你这怕是用液压更好 带回路自锁的 用接近开关来粗略定位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sew减速电机加装编码器,3kw差不多,

网友D:
用变频器,电机自带减速机,上下接近开关

网友E:
sew减速电机

网友F:
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都可以,而且定位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