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FX2N-16EX输入扩展模块指示灯正常亮灭,程序上监控不到,触摸屏上也是

楼主(2018-06-06):
FX2N-16EX输入扩展模块指示灯正常亮灭,程序上监控不到,触摸屏上也没反应,因为人不在现场,想问下会不会是24V接线出问题?如果拔掉24V的接线,灯会亮吗?

楼主:
有点急,有大神看到的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拔掉肯定不会亮的,就如同你所说的先查下24V电源是否接反了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1、有可能是扩展模块和主机连接线松脱,2、你主机输入输出点在触摸屏监控正常吗,等下你主机都有问题,你扩展模块肯定连不上PLC,如果是24V线脱那你的指示灯是不会亮的。
1、如果线松脱,模块的电源灯应该是不亮的。2、主机的正常

网友C:
如果FX2N-16EX 上的X灯亮,那就是的确有了。
假如这里坏,就是输入有了,但灯不亮。
你的情况原因可能有:
模块未及时把信息传到PLC,或者PLC与触摸屏之间通讯有问题。或者触摸屏程序上地址不对。
程序地址无误,可能是PLC的问题

网友D:
先检查24V电源,在查输入信号,如果有信号,灯不亮模块坏
灯亮无信号

网友E:
S/S接跟主机一样的24V就行了
FX2N-16EX输入扩展模块指示灯正常亮灭,程序上监控不到,触摸屏上也是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