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6):
GX Works2可不可以建两个SFC程序。如果可以,一个SFC程序数据名a,一个SFC程序数据名b。哪a的块1和b的块1怎么分开表示??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A:
我也是新手,這兩個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這樣的兩個程序塊,按道理應該是可以。
建两个Main SFC main1 SFC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這兩個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這樣的兩個程序塊,按道理應該是可以。

如果再建个SFC程序  Main1在它里面也有个Block1,在Main里面也有个Block1.激活的时候怎么分开过来表示,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再建个SFC程序  Main1在它里面也有个Block1,在Main里面也有个Block1.激活的时候怎么分开过来表示,

S0-S9是来驱动SFC程序的
S0-S9不是步吗  步--》块--》程序

网友C:
樓主的PLC是甚麼型號阿
Q02CPU

网友D:
你创几块都可以!他默认是0往后排,用SFC编程你要记住那怕你只创建一个SFC块,在后面的步里你也不能把S1到s9用了!应该习惯从S20开始用!
宜宾工控

网友B:
你在主程序里面是不是先要set-s0,你SFC块才能运行啊,附带问一下怎么截屏图片回帖

网友E:
可以啊,三菱Q系列  要用一个SFC 就 BL0-----以此类推      三菱FX3U系列是   SET S0-----S9

网友A:
先把圖片保存在電腦里,然後在回覆里有個選擇文件,添加你截的圖片就好了
引用 网友B:
你在主程序里面是不是先要set-s0,你SFC块才能运行啊,附带问一下怎么截屏图片回帖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在主程序里面是不是先要set-s0,你SFC块才能运行啊,附带问一下怎么截屏图片回帖

键盘揭图!Prlnt/sysrq键
宜宾工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圖片保存在電腦里,然後在回覆里有個選擇文件,添加你截的圖片就好了

能不能图示一下,真没有看见选择文件的按钮

网友F:
比如块0的S0,就是BL0\S0以此类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图示一下,真没有看见选择文件的按钮

先用截圖軟件截圖存在電腦,回覆時再添加附件就可以了

网友G:
学习了,谢谢在神们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创几块都可以!他默认是0往后排,用SFC编程你要记住那怕你只创建一个SFC块,在后面的步里你也不能把S1到s9用了!应该习惯从S20开始用! [attachment=222843]

那S1到S9的SFC块能不能同时运行呢?还是S0~S9同一时间只能运行一个?

网友I:
这是我之前给客户做个一个项目,那会也是第一次用,还是客户要求的,很不习惯,觉得不方便,可能有的人一开始接触的这种方式,就比较习惯。

网友J:
应该是可以并行运行

网友J:
建立几个都是可以的,可以简化分解变通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是我之前给客户做个一个项目,那会也是第一次用,还是客户要求的,很不习惯,觉得不方便,可能有的人一开始接触的这种方式,就比较习惯。

能不能看看你000:INT和001:main里的程序是怎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