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放大器

楼主(2018-06-06):
MR-J3-20B伺服放大器在fx5u中每转移动量和每转脉冲数设置为3600,检测器输出脉冲数为3600,但一周的脉冲数为262200个,请问各位什么原因?

网友A:
每转移动量设置3600的理由是什么?
你的电子齿轮比设置多少?
每转移动量的单位是什么??

楼主:
用于圆盘上,没设置电子齿轮比,单位脉冲
小侯

网友B:
那个是编码器每转的脉冲数,和你设置的没啥关系的。

网友C:
你编码器的分辨率多少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楼主是把伺服电机的输出脉冲和驱动器接收的脉冲混合在一起了吧!这个不一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