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2018-06-06):
厂里要一个检测铁块的传感器,铁块厚度4mm 长80mm 宽60mm 是用气缸推出的 速度很快,0.5秒内 能用什么传感器检测到 有经济实惠的推荐下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普通电磁传感器都可以检测到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B:
一般的都可以啊,可以用欧姆龙的光电传感器,反应感应都非常不错

网友C:
0.5秒也不是什么高要求 可以用光电传感器 激光传感器 金属传感器等等 如果间隔小就不要用金属传感器 间距大无所谓 金属传感器这玩意儿感应范围有点大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0.5S=500MS很多传感器响应时间都比500MS 小,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