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6):
网上说的路径全找了就是没有
我没用过三菱的东西,一个驱动搞了一天了,重装几次了,用驱动精灵也不行,有什么办法,指点一下 ,谢谢。
  • 下载积分:+1(嗨明天) 真诚感谢!

网友A:
    你的第一张图,就是GX WORKS2连接PLC的驱动所在文件夹了。。。

    只是这个东西不是双击安装的。

    是在我的电脑 ,设备管理器中找到那个不可识别的USB设备,然后点更新驱动 ,点手动查找 ,找到这个文件夹,它会自动搜索安装。
    真诚感谢!我好像也试了,浏览到之后,安装,显示找不到驱动文件。我再试试
  • 下载积分:+1(黄猛)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会长大的幸福)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勤工俭学)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guojinhuo)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重新下载完整版安装!
    宜宾工控

楼主:
    1楼正解

网友C:
    这个你安装GX WORK2就会自动安装的驱动,不是你电脑系统的原因,就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D:
    USB 插上去,到硬體管理員,會看到未安裝成功的圖,點上按右鍵,然後選自已的路徑,指向路徑後就可以安裝了。

网友E:
    设备管理器中更新 手动指定到 在安装WORK2的文件夹里面 自动搜索安装
  • 下载积分:+1(黄猛) 热心助人!

网友F:
    是在我的电脑 ,设备管理器中找到那个不可识别的USB设备,然后点更新驱动 ,点手动查找 ,找到这个文件夹,它会自动搜索安装,驱动要装俩遍,才能成功
  • 下载积分:+1(会长大的幸福) 真诚感谢!

网友G:
    楼上正解,前两天刚试过可以

网友H:
    一般线有问题

网友I:
    这个你安装GX WORK2就会自动安装的驱动,不是你电脑系统的原因,就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J(2018-07-11):
    驱动精灵了解一下

网友K:
1楼的正解,

网友L:
1楼正解.插上USB数据线后到设备管理处驱动更新.

网友M:
1.570U的驱动怎么找?试过几遍没有找到,请指教,谢谢

网友N(2018-10-05):
安裝完WORK2 文件裡有驅動去安裝就可以了

网友O:
1,找安装目录,驱动文件夹手动选择安装一下驱动。
2,重插线或端口,有条件再换根线试试。
3,电脑系统问题,三菱的我没遇到过,但是其它PLC遇到过多次。现在淘宝装的win10还好,以前自己下的win7经常遇到。

网友P:
我在网上看到的
附件: USBDrivers(XP).rar (6 K) 下载次数:171

网友Q(2019-03-17):
我在电脑上又装了work3,就可以直接连了

网友R:
装个驱动大师,一搜,然后点击安装一切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