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6):
为啥西门子输入端子还要接DC24V电源,三菱的不是直接不用电源提供一个干接点就好了么,还有西门子的输出端子,个人认为Q0.0相当于Y0,L+相当于COM1,然后就好了,西门子怎么又多了一个M端子,个人觉得西门子外部接线比三菱的复杂!有没有师傅帮我解答一下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可以使用本机电源,也可以使用外部电源,便于连接多个不同类型的传感器。
总的确来说,西门子优于三菱。

网友B:
输入端和输出端接的的24V或者0V是为了让你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形成回路,不然你用两个独立电源试试 ,一个电源给PLC供电,一个电源24V接入输入点你看有没信号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3楼正解。。。多看看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D:
三菱以前的产品,输入分源型漏型,现在比如FX3U 可以自己接,说白了就是内部使用双向光电。
电源三菱和西门子(smart/200)都有,只是一个在输入端子侧,一个在输出端子侧
输出的M可要看清楚了,除非你是晶体管输出

网友E:
水一贴是一贴

网友F:
可以使用本机电源

网友G:
引用楼主帅的无地自容于2018-06-06 20:30发表的 关于西门子PLC外部接线的问题 :
为啥西门子输入端子还要接DC24V电源,三菱的不是直接不用电源提供一个干接点就好了么,还有西门子的输出端子,个人认为Q0.0相当于Y0,L+相当于COM1,然后就好了,西门子怎么又多了一个M端子,个人觉得西门子外部接线比三菱的复杂!有没有师傅帮我解答一下这是为什么

多用就知道西门子的好处了!肯定有用处--------说要说半天,还是自己多查询心目中的资料吧(硬件资料)。

网友H(2019-05-11):
照着说明书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I:
来学习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