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输出脉冲数设置为3600p,plc中有关参数为36000

楼主(2018-06-06):
MR-J3-20B伺服,但一周的脉冲数为262180个,请问各位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你伺服电机是同步轮直连的还是跟丝杆或者什么连接呢?

楼主:
联轴器将二个轴连接起来的

网友B:
你先弄清楚伺服一圈脉冲和PLC发送脉冲数的关系吧

网友C:
这个伺服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有一个《PA05》参数单独设定伺服走一圈所需的脉冲量。你想走多少就走多少

楼主:
伺服输出脉冲数为3600,plc每转脉冲数为3600,每转移动量为3600p,一转脉冲总数为262000,一转总数不是为360000吗?表示这块知识有点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