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7):
使用485ADP-MB与三菱变频器通讯,变频器故障怎么反馈?只能使用变频器上面的端子吗?

网友A:
不知道,我沒有用過,但理論上我認為如果不是通訊故障,只是變頻器故障,應該會請求反回故障碼,再解故障碼就可以得知故障原因,但如果是通訊故障,除非是硬體斷線,不然應該也會回應故障碼,但用硬體IO監控故障應該是最安全的,也最直接的,不是嗎?

楼主:
三菱变频器故障通讯应该会断开吧,那么检测断线是不是用M8438和D8438呢??

网友B:
三菱变频器有故障端子ABC

网友C:
变频器会把出错和报警代码存入相关的寄存器,PLC与变频器通信时读取这些寄存器数据,根据代码判断是哪一种故障。以E700系列变频器的MODBUS-RTU通讯为例,寄存器40501-40508就是用于存储报警信息。

楼主:
我知道这个是报警历史,不能监控实时报警的。但是通讯会断开,那怎么检测通讯断开呢?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会把出错和报警代码存入相关的寄存器,PLC与变频器通信时读取这些寄存器数据,根据代码判断是哪一种故障。以E700系列变频器的MODBUS-RTU通讯为例,寄存器40501-40508就是用于存储报警信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这个是报警历史,不能监控实时报警的。但是通讯会断开,那怎么检测通讯断开呢?

通讯断开了就报警,正常的怎么会断开通讯。

网友E:
PLC做太麻烦,直接用触摸屏与变频器485通讯,读故障代码,写个脚本车程序显示出来。

楼主:
是报警就断开通讯。现在想知道怎么检测通讯有没有断开
引用 网友D:

通讯断开了就报警,正常的怎么会断开通讯。

楼主:
现在不好改了,请问一下M8438和D8438能检测通讯是否断开吗
引用 网友E:
PLC做太麻烦,直接用触摸屏与变频器485通讯,读故障代码,写个脚本车程序显示出来。

网友F:
特殊继电器是可以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G(2018-07-20):
求请教求请教求请教求请教求请教求请教求请教求请教

网友H:
查变频器说明书,应该有故障代码相应地址直接通信读取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