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的FB通用性

楼主(2018-06-07):
gx works2中建立FB,确定不能直接用到gx works3中吧?
也是问这两个软件,不能共享FB?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ST語言,你可以直接copy文字再做些小修改即可

网友B:
FB的话有不一样的地方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