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7):
程序块很好理解,那些系统块,数据块,交叉引用,状态表等等 是什么作用?新人小白,请大神指教0.0

网友A:
这个是S7-200PLC的编程软件STEP-7 Micro/Win的界面。
程序块就是指你的PLC程序,包括Main程序、Sub程序等;
符号表是用来在编程时定义的I/O点以及内部的V、M等的变量名称,可以把I/O点、V、M等根据自己的定义习惯定义成特定的名称;
状态表实际就是状态监控表,用来监控I/O和PLC内部的V、M在程序运行时的状态;
系统块其实就是PLC的系统设置,主要是对S7-200PLC的CPU系统参数进行设定的,包括各通讯端口的参数、I/O点刷新等等;
数据块主要是针对PLC的V、M区的数据,一般下载程序时不要勾选下载数据块,防止PLC中的V、M区的数据被冲掉,尤其是在进行现场调试或后期程序整改时,如果下载程序的时候勾选了数据块,则会把之前设置好的参数冲掉,导致原来设好的数据全部清零;
交叉引用是变量交叉引用表,在编程结束后,对程序进行编译,软件会自动生成交叉引用表,可以在该表中看到各变量在程序中的使用情况,凡是在交叉引用表中列出来的变量,都是已经使用过的;
通信是用来连接编程软件和PLC的,也就是通过编程软件来搜索已经连接到PC机上的PLC;
PG/PC是用来设置编程软件和PLC之间通讯的接口类型,只有PG/PC设置正确了,才能给在通信中搜到你已经连接到PC机的PLC。
  • 下载积分:+5(langui)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的师傅讲解的很详细,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C:
    二楼的说的很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