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输出有的带有24V和0V以及COM的接线端口,24V和0V需要接吗?

楼主(2018-06-07):
三菱PLC的输出有的带有24V和0V以及COM的接线端口,24V和0V需要接吗?什么时候接什么时候不接呢

网友A:
plc自带的0V和24V可以给小功率的电器提供直流电源,例如光电开关接近开关啥的。功率大点就需要外接24V直流电源了!他们不需要和输出的com连接。
懂了,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单独加24V电源了plc的24V0V就不用理会了

网友B:
那个可以不接,用外部的24V电源

网友C:
自带的电源口 那个供电容量非常小 一般只有几百毫安 只带得起几个传感器和继电器
输入端S端可以通过接24V和0V达到PNP和NPN输入的目的
输出端com全部接到0V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