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三菱脉冲数关系

楼主(2018-06-07):
plc中每转脉冲数,每转移动量与转动一周的总脉冲数有什么关系?求各位大神告知

楼主:
可以具体说说嘛?

网友A:
拿普通数控车床设备的伺服驱动器举例。他驱动伺服电机移动1圈需要10000个脉冲
再一个设备上移动需要电机配合滚珠丝杆来实现
那普通6毫米螺距的丝杆来说,丝杆转动一圈设备就会移动6毫米
也就是说设备要移动6毫米也需要伺服电机运动1圈 也就是需要10000个脉冲
假设想要6毫米螺距的丝杆来托动设备走9毫米那么就需要丝杆和电机转1.5圈 也就是需要15000个脉冲
下载积分:+2(吴楠楠)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