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问三菱plc通信什么时候用rs指令什么时候用from to指令

楼主(2018-06-07):
请问三菱plc通信什么时候用rs指令什么时候用from to指令,这两个指令有什么区别?
刚开始学plc通信,比较混乱,很多概念不清楚,希望有人指点一下

网友A:
RS 用于通讯,from to指令用于读写外面挂的模块

网友B:
这几个指令用的都不是一个地方呀

网友C:
RS指令是通讯用的
FROM,TO指令是和模块进行BFM读写,找实际的程序看看就知道了。
请问三菱plc通信什么时候用rs指令什么时候用from to指令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