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7):
最近在设备上看到,主轴由交流电机带动,但是在主轴的另一端连了一个伺服电机,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引用楼主281979349lay于2018-06-07 13:12发表的 关于伺服电机的用法 :
最近在设备上看到,主轴由交流电机带动,但是在主轴的另一端连了一个伺服电机,是什么意思呀?

拍个照片来看啊,什么型号的,你确定不是编码器吗?
不是编码器,确实是伺服电机

网友B:
楼主最好能够上个图片,工控人好帮你分析。。

网友C:
见过类似的结构,普通电机实现快速移动!伺服电机定位。
这样的话伺服电机用的什么控制模式?位置还是转矩还是速度?

网友D:
是不是另外一个轴吧?没见过这么干的

楼主:
我也第一次见到所以不知道伺服是怎么用的

网友C:
位置模式,应该是后期改造的!或者伺服精度设得比较高,PLC脉冲最高到不了电机的最高速度,

网友E:
加工中心?交流电机用来切削模式,伺服用来攻牙,镗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