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PLC点数

楼主(2018-06-07):
输入点要170,输出130,打算用FX系列的,请问大侠们如何配置好呢?
普通的电池阀,电机控制。
大家看下这样配行不:FX3U-128MR 1个, FX2N-48ER 2个,FX2N-32ER 1个,
FX3U-16CCL-M 1个,AJ65SBTB1-32D 1个,AJ655SBTB1-16D 1个, X176 Y128。
这样配置正确么?编程有啥要注意吗?成本比Q系列如何?

网友A:
选一款FX系列主机再按输入/输出点数配扩展模块。(选128点主机,再配扩展)
下载积分:+1(y812970659) 真诚感谢!

网友B:
这么多点选个Q系列,再扩展也行

网友C:
FX3U总点数为256

网友D:
可以在选型软件上选,要方便很多

网友E:
先算出来总的点数,再看一下计划使用的PLC的最大扩展能力,即包括CPU在内一共可以连接多少扩展单元或包含CPU在内一共可以扩展多少I/O点,如果PLC的最大点数达不到要求,那就只能选择其他系列的PLC。

网友F:
剛好打死~~沒預留~~萬一出錯
就準備唱歌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G:
Q Q Q Q Q Q

网友H:
不要纠结,直接选Q系列。
PLC点数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