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显控触摸屏通信问题

楼主(2018-06-07):
求教各位大神
显控的编程软件可以输入带小数点的整数。例如36.35
这种类型的数据三菱PLC读取后是什么状态?
3635还是 36.35二进制数字?

网友A:
你要具体测试一下。
不同屏不一样,设置不同也不一样。
有时做出来是3635 16位整数。
有时做出来是36.35 32位实数。
三菱自己的屏根据设置不同,这两种效果都能行。

网友B:
触摸屏里面直接调用PLC数据都是整数的,上面加的那个小数点值是显示的小数点。比如你寄存器是10000,你显示一个小数点,那就是1000.0,你显示两个就是100.00.你要想直接传浮点数,只有用宏指令。所以不要被那个小数点骗了。
也就是说我输入12.35 PLC读出的数据是1235 我运算的时候需要➗100
如果PLC寄存器中的数据是12365,我的触摸屏设置的是两位小数,触摸屏显示的数据是123.65.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