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7):
目前设备有变频器一台,编码器和380v电源,我把变频器等高压用电设备的屏蔽线和低压设备的连在一起然后接地,请问这样为何编码器的数出现错误

网友A:
变频器本来就是很大的干扰源,它不接地也能工作但会对周围有很大的电磁影响。所以能接地就接地,不然有时很多奇奇怪怪的情况发生,变频器接地和弱电的要分开

网友B:
需要分开接地 不要共同接地

网友C:
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等驱动产品都属于是强干扰源,其自身对外界的干扰远比外界对其自身的干扰要强,这也是为什么驱动类产品的使用手册中都会严格要求安装间隔以及驱动器与线槽等的间隔距离。
在对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等驱动产品进行接线时,除信号类线缆(包括I/O控制信号、模拟量信号、脉冲信号、通讯信号线缆等)需要使用屏蔽线外,动力部分的线缆不应该使用屏蔽线缆,否则动力线中的电流会使屏蔽层上产生感应电流(初高中物理的电学部分的知识,也就是电流互感器的原理),而如果你把动力线的屏蔽层与编码器的屏蔽层接在一起再接地的话,那么动力线屏蔽层上的感应电流会使编码器的屏蔽层带电,从而使屏蔽层上的感应电影响到编码器的脉冲信号。如果你的动力线使用了屏蔽线,而且又不好更换的话,那么建议你动力线屏蔽层和编码器、信号线缆的屏蔽层分开接地,即连接至独立的接地排上,然后再将接地排连在一起接地。
另外,在编码器使用时,请使用A/B脉冲方式,而不要使用脉冲+方向的方式,A/B脉冲的方式中只有A、B两相的ON信号的相位差成90°(差半个脉冲周期)时,PLC才会识别是1个脉冲,而脉冲+方向的方式中,只要高速计数器的脉冲输入端识别到1个上升沿,就会识别成1个脉冲,而如果干扰信号的频率刚好在PLC高速计数器识别的最大频率范围内,且又刚好在编码器脉冲信号的2个ON信号中间,那么PLC肯定会多识别出几个脉冲,而当干扰信号和脉冲信号发生重叠、且干扰信号的高电平周期又大于编码器输出脉冲的OFF周期的话,那么就会形成将几个脉冲信号叠加在一起,形成一个ON信号,就导致高速计数器丢脉冲的现象了。
  • 下载积分:+1(拿铁不加铁)
  • 下载积分:+1(qq5121007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等驱动产品都属于是强干扰源,其自身对外界的干扰远比外界对其自身的干扰要强,这也是为什么驱动类产品的使用手册中都会严格要求安装间隔以及驱动器与线槽等的间隔距离。
    在对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等驱动产品进行接线时,除信号类线缆(包括I/O控制信号、模拟量信号、脉冲信号、通讯信号线缆等)需要使用屏蔽线外,动力部分的线缆不应该使用屏蔽线缆,否则动力线中的电流会使屏蔽层上产生感应电流(初高中物理的电学部分的知识,也就是电流互感器的原理),而如果你把动力线的屏蔽层与编码器的屏蔽层接在一起再接地的话,那么动力线屏蔽层上的感应电流会使编码器的屏蔽层带电,从而使屏蔽层上的感应电影响到编码器的脉冲信号。如果你的动力线使用了屏蔽线,而且又不好更换的话,那么建议你动力线屏蔽层和编码器、信号线缆的屏蔽层分开接地,即连接至独立的接地排上,然后再将接地排连在一起接地。
    另外,在编码器使用时,请使用A/B脉冲方式,而不要使用脉冲+方向的方式,A/B脉冲的方式中只有A、B两相的ON信号的相位差成90°(差半个脉冲周期)时,PLC才会识别是1个脉冲,而脉冲+方向的方式中,只要高速计数器的脉冲输入端识别到1个上升沿,就会识别成1个脉冲,而如果干扰信号的频率刚好在PLC高速计数器识别的最大频率范围内,且又刚好在编码器脉冲信号的2个ON信号中间,那么PLC肯定会多识别出几个脉冲,而当干扰信号和脉冲信号发生重叠、且干扰信号的高电平周期又大于编码器输出脉冲的OFF周期的话,那么就会形成将几个脉冲信号叠加在一起,形成一个ON信号,就导致高速计数器丢脉冲的现象了。

    师傅说的好,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