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7):
使用一款新的溫度控制器,PLC,或者人機界面的時候,首先要做的是多看使用手冊,說明書,而且要看的非常的仔

細,有的時候做不出來不是因為說明書上寫的不夠詳細,而是因為看的不夠仔細,而且做事情應該沉住氣,越是看的著急

越容易忽略重要的東西。

   當然實在做不出來也不能在那裡死磕,及時的求助專業的人員或者生產廠家,但是一定要把遇到的問題,描述的準確,

看到的現象描述清楚,無歧義。才可以,你遇到的問題可能他們其他的客戶早就有遇到過。
  • 下载积分:+1(kotora)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
  • 工控威望:+2(ymmfa) 感谢分享!

网友A:
    同意楼主意见,现在也深有体会了

网友B:
    有时候看了手册很多遍,还要多动手实践几遍

网友C:
    不能再同意了,写的很好啊。

网友D:
    确实如此  共勉

网友E:
    确实是这样,千万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了而不请教别人,要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要知道学海无涯。

网友F:
    确实是由于思维不够开阔而在这方面吃过亏,
    维修设备,当时是一台韩国EZI MOTION步进马达,用的是点位控制,不是脉冲控制的。
    因为控制器坏了,要更换控制器。新的控制器是升级版的。
    直接用旧控制器的参数下载到升级版的控制器里,运行PLC,自动运行,马达不工作。手动控制可以。
    在这里花了很多时间。没有头绪。
    最后的解决方法,去参看另外一条生产线,相同工位的控制器的PLC对应控制器信号I/O的时序图,截图保存。
    再把升级版控制器的PLC I/O时序图截图保存。比较发现,升级版控制器的时序图有的0或者1状态不一样。所以必须修改控制器的设置。实际上光看软件控制器里的设置含义,也就是说旧控制器设置为0,升级版控制要设置1.遇到这样情况,就要很小心。
    不是熟手,容易出错,
    当然就算是厂家更新了东西,我们也是要做好,新旧控制器的参数的是否能通用,这点算是教了学费,有的可以全部通用。但是有的,是要经过修改的。搞维修设备的,很多都会中过这类似的地雷问题。所以思维要开阔,否则脑袋不机灵,找到问题点就会花很长的时间。实际情况需要判断,分析,变通,比较,等等。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维修设备和设计设备,用的思维是不太相同的。在实际情况中,会有各种类似乌龙,接错线,电磁阀管子接错,控制器信号设置错误,运动拖链里非柔性专用拖链cable等引起的信号接触不良,故障的出现无规律可循等,都会影响你的判断力,很多问题可以导致一个结果,但是等你解决了问题,找到了root cause,发现仅仅是很多问题里的其中一个问题引起的。如何快速的从最开始就能锁定和缩小问题的范围,让处理故障的时间更短,这是需要好好总结经验的。对于以后的维修和设计,完善程序报警信息。让维修起来有更多更直接的线索去查找。
    遇到一个束手无策的问题,实际上也知道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是就是没有头绪,就需要理由非寻常的方法来解决。时间快,目标准。
  • 下载积分:+1(anke5410) 真诚感谢!

网友G:
    说到底,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H:
    同意!再加上必须实际操作----云云!

网友I:
    同意楼主和8楼的见解!做工控要胆大心细,才能让技术经过时间的沉淀更加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