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7):
如题,请教各位老师傅,3u的y1烧坏了,可以换一个管子吗?这个管子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普通点位的可以代替吗,比如y4拆过来可以吗?或者1
s,2n上面的拆过来可以替代吗?

网友A:
可以换管子,最好相同型号(编号)的管子。

如果旁边空闲的管子型号相同,可以直接拆下换上去。

换的管子一般要求耐压、允许通过的电流、功耗、频率等参数不能低于原来管子的要求。

贴片元件可以用分立元件替换(只要能安放到原来位置即可)。

网友B:
普通的就发不了脉冲了。只能当普通用。

高速的这几个点不一样,要拆其他PLC的高速点

网友C:
找个同型号的换上就行了  贴片也不难换  只是不好找  没有的话换成针脚型的也可以  前提是性能和原来是一样的  特别是器件的功率要注意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我拆开看看先

网友D:
如果只烧了场效应管,找个相近的换了就可以,现在的场馆频率都很高。如果烧了驱动IC,你就哭吧,那个比较难买,但是还是能买到。我直接用SS8050把MR的该成MT的,驱动电流只有0.5A,不过发脉冲只要30-50mA,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烧了场效应管,找个相近的换了就可以,现在的场馆频率都很高。如果烧了驱动IC,你就哭吧,那个比较难买,但是还是能买到。我直接用SS8050把MR的该成MT的,驱动电流只有0.5A,不过发脉冲只要30-50mA,足够了。

你意思是吧继电器改集体管?确定能高速输出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烧了场效应管,找个相近的换了就可以,现在的场馆频率都很高。如果烧了驱动IC,你就哭吧,那个比较难买,但是还是能买到。我直接用SS8050把MR的该成MT的,驱动电流只有0.5A,不过发脉冲只要30-50mA,足够了。

你这操作666

你只是把继电器换成8050吗?驱动还要不要改?同型号的PLC,比如FX-2N-MR改8050后,在脉冲指令方面能和FX-2N-MT一样吗?频率方面8050可以最高到多KHz呀?我最近在搞一个4路独立的伺服驱动,不想加4个1PG定位。如果你这方法行和通,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案。

网友F:
3U的PLC有3个轴分别是Y0Y1Y2,如果你只需要两个轴,可以用Y2代替Y1

网友G:
修不好,买个二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操作666

晶体管和继电器CPU都是一样的,他才不管你输出的是晶体管还是继电器勒,8050的频率是150M,对于100K来说简直是小儿科。不过有一点,继电器驱动是+输出,而晶体管是漏极输出,需要一点点电子基础才行,不用换驱动IC。我已经改过2个了。不过有一点,软件支持几轴就是几轴,像2N怎么改都不能发高速脉冲。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吧继电器改集体管?确定能高速输出吗?

晶体管和继电器CPU都是一样的,他才不管你输出的是晶体管还是继电器勒,8050的频率是150M,对于100K来说简直是小儿科。不过有一点,继电器驱动是+输出,而晶体管是漏极输出,需要一点点电子基础才行,不用换驱动IC。我已经改过2个了。不过有一点,软件支持几轴就是几轴,像2N怎么改都不能发高速脉冲。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晶体管和继电器CPU都是一样的,他才不管你输出的是晶体管还是继电器勒,8050的频率是150M,对于100K来说简直是小儿科。不过有一点,继电器驱动是+输出,而晶体管是漏极输出,需要一点点电子基础才行,不用换驱动IC。我已经改过2个了。不过有一点,软件支持几轴就是几轴,像2N怎么改都不能发高速脉冲。

这波操作666

网友I:
8050没这么高的速度吧,我印象里不超过1M

网友J:
引用 网友I:
8050没这么高的速度吧,我印象里不超过1M

8050最低100M觸發速度~~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I:
引用 网友J:

8050最低100M觸發速度~~

还在跟我犟这个150M,所以说,中国的大学教材太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