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周长计算

楼主(2018-06-07):
大家好,请问齿轮的周长怎么算,就是那种常见的直齿轮.
在网上看到很多公式,不知道那个是对的.麻烦大帮一下忙,先谢谢兄弟们.

网友A:
这个你要问一下搞机械的了

网友B:
有计算软件的,简单点计算excel也有

网友C:
一般是计算分度圆直径 算什么周长 齿数之比等于传动比 分度圆直径之比等于传动比 一对齿轮传动模数要相等
分度圆确定和模数确定 或者齿数确定和模数确定 那个齿轮就是确定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是算節源直徑
節圓直徑(d)=模數(M)*齒數(N)
外徑(D)=節圓直徑(d)+2*模數(M
你要算捨
周長=拍*D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shaoxiaoq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