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7):
没用过三菱的东西,一个Q002H PLC
CPU后面跟232模块  CC-LINK模块,以太网模块,再加QD77MS2模块
上电什么也没动,QD77模块报错,CPU自然也报错了   QD77后面的IO模块  连灯都不亮
怎么回事。老手知道怎么解决吗
没有组态

网友A:
Q系列PLC新CPU第一次要写一个空程序,或随便一个程序,之后上电就不会报警了,我说的对吗

网友B:
Q系列的话 需要把电池接好 随意上一个程序 才不会报警的

网友C:
Q02H  不支持QD77吧

网友D:
楼上,Q02H支持QD77的
是参数设定没有设定好导致报错,可以用PLC诊断检查报错问题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上,Q02H支持QD77的
是参数设定没有设定好导致报错,可以用PLC诊断检查报错问题

请教Q01CPU支持QD75D4么,为什么我在线调试的时候定位模块就报警,好像报02,但是换个Q06HCPU就不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教Q01CPU支持QD75D4么,为什么我在线调试的时候定位模块就报警,好像报02,但是换个Q06HCPU就不会

支持的,你看看你的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G:
I/O硬件槽要设置一下,每个槽装什么模块。没设对,肯定报警的。

网友H:
PLC参数里面的io设置要对应得上实际模块

网友I:
看看参数化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