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7):
采集的数据在D8260里面,单位为摄氏度,是不是D8260里面的数要除以10才是实际的温度呢?
小侯

网友A:
FX3U-4AD-PT-ADP的攝氏解析度是0.1度
而在PLC內若不是浮點數,是沒有小數點顯示
所以你暫存器內數值是300即是30.0度
  • 下载积分:+1(935119619)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22873]
    FX3U-4AD-PT-ADP的攝氏解析度是0.1度
    而在PLC內若不是浮點數,是沒有小數點顯示
    所以你暫存器內數值是300即是30.0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