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相伺服驱动这样接线可以吗?什么原理?

楼主(2018-06-08):
安川800W三相220伺服驱动。
小侯

楼主:
这个L1、L3都接的L , L2接的N , 用的好好的

网友A:
小功率 1KW 以下 参数设置一下 三相200V 可以改单相
单相也不是这样接的啊

网友B:
这是三相220,采用单相220,可以的
单相不是L1接火线,L3接零线吗?

网友C:
你驱动是3相的,你供电应该只有单相220的,所以接成这个接法
,好像很多伺服3相220跟单相220是兼容的,可接单相可接三相
单相不是L1接火线,L3接零线吗?

网友D:
你看看三相桥堆就明白什么道理了,3组全桥相当于有两组并联使用的,接火线的两组并联
下载积分:+1(闻道楼) 真诚感谢!

网友E:
3相220V接单220V都可以用
三相伺服驱动这样接线可以吗?什么原理?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