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8):
项目是这样的,PLC为三菱Fx5u,伺服驱动器为MR-JE-_A,需要控制两轴同步快速运行,类似于龙门吊...
考虑有以下两个方案:1、单脉冲分频同时控制两个伺服;
                                    2、两个脉冲口同时下发指令驱动;
其实这两个方案差不多,还是无法保证两轴位置的同步...请教各位老师傅们,这个项目该如何去做?

网友A:
如果两轴的运动轨迹完全一样,也可以把轴1的AB相输出接到轴2去。
如果这三种方法都达不到效果。个人感觉还是老老实实用定位模块,运动模块吧。

网友B:
直线插补 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轴的运动轨迹完全一样,也可以把轴1的AB相输出接到轴2去。
如果这三种方法都达不到效果。个人感觉还是老老实实用定位模块,运动模块吧。

AB相输出接到轴2?该如何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线插补 还可以

直线插补,之前也在别的帖子中看到过,但FX5的手册翻了个遍,也没有提到这个东西?请问有相关的指令或者说明可以告诉我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线插补,之前也在别的帖子中看到过,但FX5的手册翻了个遍,也没有提到这个东西?请问有相关的指令或者说明可以告诉我么?

你去翻定位模块的手册就有了,FX5-16ET这个就够用了,1个模块2个轴

网友D:
我也在研究这个,龙门两个伺服同步,我的还要插补,麻烦的很,成功了麻烦教一下我,谢谢

网友E:
A做同步累,做插补还行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F:
要不可做主从轴方法,也就是凸轮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翻定位模块的手册就有了,FX5-16ET这个就够用了,1个模块2个轴

现在PLC和驱动器都确定了,而且不能再增加模块了...
PLC为三菱Fx5u,伺服驱动器为MR-JE-_A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不可做主从轴方法,也就是凸轮控制。

小弟是个新手,不太明白主从轴具体该如何实现...能详细指点一下么?不胜感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PLC和驱动器都确定了,而且不能再增加模块了...
PLC为三菱Fx5u,伺服驱动器为MR-JE-_A

不用加模块,5U内置4轴伺服控制,还可以做简单插补,我的意思是你看FX5的定位篇手册,如果想看详细的驱动控制可以看那个模块的详细手册

网友G:
受益,谢谢
工控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