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 modbus协议控制丹佛斯变频器

楼主(2018-06-08):
刚学这方面的,不知道一开始要怎么组态,哪位前辈有这方面的资料?还有plc与变频器地址对应的,看了好多文档,有的是:参数*10-1,有的是:参数转16进制再转10进制+40000,看得我一脸懵
不知那种是对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200的PLC有Modbus-RTU的库的,拖过来直接设定端口号、从站号、波特率、读写类型、PLC读写首地址、数据长度等参数就可以了,变频器一侧的站号要与PLC里面设定的从站号一致,波特率也要一致。

楼主:
那请问地址如何对应?

楼主:
比如丹佛斯的3-10设置频率为20hz,要传输到变频器里,要怎么换算?

楼主:
高手别走,有点急啊

网友A:
地址对应的问题,楼主最好看一下变频器的通讯手册,上面会把各个参数所对应的Modbus数据存储区地址列出来,包括通讯时需要提前设定的参数等等。
PLC通过通讯读取变频器的频率的时候,多数都是不含小数点的,例如,变频器通过面板可以设定的频率是0.00-50.00,那么通过PLC读写的时候,一般是0-5000,如果是要通过HMI写入或显示的话,可以把HMI的数据框的小数点左移2位。
当然,楼主使用的变频器的参数数据格式,还是要查通讯手册。

网友B:
地址对应看看他的通讯手册,里面解释的会很详细!

楼主:
找不到中文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