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8):
判断wincc与PLC连接状态是否正常可以用以下方法:
1、建一个PLC的连接变量,Connection,BOOL型,连接PLC下的地址M0.0(其他的地址也可以)
2、建一个内部变量,OK,BOOL型,用于显示通讯状态。
3、在项目函数中写以下函数

BOOL Check_Connection()
{
// WINCC:TAGNAME_SECTION_START
#define tag "Connection"
// WINCC:TAGNAME_SECTION_END

DWORD state;

GetTagBitState(tag,&state);
printf("Connection: %ld\r\n",state);

return (state==0);
}

4、执行调用,即在全局脚本中调用Check_Connection(),并把返回值给OK,全局脚本也以每秒更新一次,这样通讯状态就可以实时显示了。
电气自动化、智能控制、软件管理平台开发、数据远程采集等业务,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觅鹏智能”或者QQ331781785

网友A:
额,想问问楼上,我能直接看看WINCC的变量管理吗?在运行状态下显示连接状态,不知道是否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