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楼主(2018-06-08):
求大神帮忙看下,win7装的gx works2 打开软件后新建工程就会出现 系统启动失败 请重新启动Windows 这是什么问题啊?求路过大神顺便给解决下 感激不尽!

楼主:
大神们别光串门啊,提点宝贵意见!
金丁路德马

网友A:
重装一下试试,或者换个版本的

楼主:
大佬,重装试过了 下了两个版本的 都是“系统启动失败 请重新启动windows ” 是不是跟装了GX Developer有关??
金丁路德马

网友B:
换32位系统,换安装软件

楼主:
我就是32位的,晚上再搞搞,不行了就不弄了毕竟电脑装了好多制图软件!
金丁路德马

网友C: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FipsAlgorithmPolicy]
"Enabled"=dword:00000000
用这段代码试试 用TXT文件 另存为reg格式 然后用管理员权限运行

网友D:
再不行就重装下系统

网友A:
换个系统吧

网友E:
在台式电脑上安装试试

楼主:
哎,装c盘好了,三菱软件这么挑剔的
金丁路德马